得实打印机打印部分地方会重影。。。

楼主(2012-08-06):
针式打印机,得实的,打印这个明细的时候就是会发生重影。打印其它内容都为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提示下。。

网友:
有哪个修打印机方面的高手呀。。。求救

网友A:
最大可能是定影组件部分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能是定影组件部分故障.

应该不是吧,打印其它全部好,一样是A4,我想应该不是打印机的问题。应该是电脑设置吧。。。。只有打印这个才会。。。

网友:
已经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原来效果不是那样的。。。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能是定影组件部分故障.

针打好不好。哪有定影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