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19S不触发 有 3 5V

楼主(2012-08-06):
戴尔PP19S上网本   有3 5V      有待机电压 0.01   更换IO 一样    开机键上电压时19V   心想是南桥问题 更换南桥 一样 求解

网友:
用的是不是dell原装的适配器?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图纸按时序修吧

网友:
那你就刷个BIOS吧!

网友:
开机电路。待机不分煮茶

网友:
先搞EC哦,加焊一下,不行再换

网友:
要查EC的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等等

网友:
这一款bios的可以能极大,测量bios的波形跳变
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