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2-08-06):
一865主板
目测没发现什么特别的,接着上电(这里偷下懒,没打对地值,对不住饼哥了,看你平时也会略这一步)
OK有了待机指示灯。
1.  触发后断电(俗称掉电)。
2.  查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3.  触发断电后,测绿线为低电平,不能重复触发。可以判断为电源保护。

4.  拔掉落12V小电源后触发,触发后不掉电,进一步确定是电源保护,基本可以判断是CPU供电短路。判断只是经验,接着测量
5.  查CPU供电上管,电源/驱动芯片,滤波大电容。
6。供电上管DG短路。
7。更换OK

网友:
很基础的东西,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最好还是打一下值,要是把板烧不了,就不好修了。换了上管最好和下管一起换。换完后用波波查一下波。

网友:
对新手来说不错!

网友:
亲 这个常常遇的到的

网友:
这毛病天天遇到都好,不费劲啊

网友:
我都不打阻值的  呵呵!~·······

网友:
基础设施不完全啊

网友A:
确实对我们新手非常有用:
触发断电后,测绿线为低电平,绿线是哪里啊?

网友:
有进步了。这个问题见过好多变了。期待自己动手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对我们新手非常有用:
触发断电后,测绿线为低电平,绿线是哪里啊?

绿在ATX电源线上的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在ATX电源线上的绿线。。

o, 感谢

网友:
呵呵,这种机型我修得也比较多!

网友:
部分的这类情况要连IC一起换 要不然不抗用

网友:
这种CPU供电的问题   很常见的

网友:
很不错啊的基础,值得学习

网友:
哦还没碰到过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在上电之前,要打下一些重要的阻抗,没短路才能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