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纸就是好,原来一切纯属乱吊

楼主(2012-08-06):
先看图

华硕P5P800-MX不跑码,有帧信号,因为没示波器,有没CS#就不知道了,测内存供电脚184pin为3.3V,如果是我少见多怪或思路错了恳请各位大师拍砖。顺便求图中IO的代换型号,在网上找到了一个W83627EHG的PDF, 供电时钟什么的引脚倒是一样,但Pin71定义是PWROK,不知道跟带“-A”的是否一样。哪全朋友知道代换型号的说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SPD供电3V3正常。

网友:
可以换上试试啊

网友:
下个华硕点图看一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31
内存供电的MOS管G极偏高了
83627EHG-A   可以和EHF-A的互换,不带-A的不能换

网友A:
查看其他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其他电压出来了没

已经不知道怎么查了,没示波器,连帧信号都有了,LPC总线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正常,BIOS的工作条件也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B:
3.3V是给SPD芯片供电的,是正常的,还要查另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是给SPD芯片供电的,是正常的,还要查另一个电压,

嗯,刚四楼给了个点位图,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