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S-C001小本本破解Windows CE 系统密码

楼主(2012-08-06):
2012年8月6号。我这里来了几个美女。拿了一个小本本,
。听说被小孩耍后。开机就要密码了 。SSS-C001 .     .   e客迷电脑。9v输入。客服电话:0755-29961979. 开机显示
:SUMSENT。开机后按任何键没有任何反应,直接进系统了
。Windows CE提示输入密码。不知道密码。怎么破解密码

有没有高手搞定过啊。技术研究研究

网友:
你报了多少钱啊?

网友:
没见过这机器  有待研究

网友:
这个没修过,关注一下,

网友:
重做系统吧,好像做平板电脑的人会装,貌似他们用sd卡做的系统。

网友:
我觉得按正常的解密XP的就可以,系统基本一样都是SAM文件的。按XP解密你试试。

可试试看

网友:
这个破解方法 暂时 还没有

网友:
USB外置设备我用了U盘和USB光驱都无法从其他设备启动。开机也没有见到什么地方可以设置什么的 。关于用SD卡启动,我没有研究过 。没有硬盘。没有内存,没有看到常见的cpu。有没有高手整过。讲解思路。、谢谢。QQ;938522149.重庆

网友:
重做OS呢,得。。。。OS在SD卡在,放到電腦上再開機就會自動裝的

网友:
这个不用想了 差不多是没有希望了 每个厂家的DC版本不一样 跟本没有通用的

网友:
这是什神马机器啊,没见过

网友:
都不知道引导  白忙的

网友:
想了 很多方法。最终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
把盘从机器上拔下来,然后在其他电脑上面做好系统,装上去,然后打驱动什么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wince一般是导航软件用的系统,电脑用这东西头一次听说,你可以搜搜有人为导航重装系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