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屏幕烧了的问题??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12-08-06):
朋友帮忙换屏~机器电池忘拿下来了~屏直接接上了~弄烧了 现在开机能显示 就是白屏~ 应该是哪里烧了呀????

网友:
屏没有供电啊!

网友:
屏没供电???屏没供电会出现白屏??  白屏  你还是换张屏再试试吧 !确认 机器没问题

网友:
换过别的屏幕了 换之后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机器电池? 屏型号?或者机器(显示器)型号?

网友:
有可能是屏烧了

网友:
屏的供电烧了吧,查保险管和电源IC。带电操作不是不可以,我也经常带电操作,注意要对准,手要稳要快,一般没什么事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但还是尽量不要带电操作。

网友:
保险断了吧

网友:
“朋友帮忙换屏~机器电池忘拿下来了~屏直接接上了~........”
笔记本电脑???

网友:
笔记本的屏   我也烧过一次  我的是没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