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长城300P4电源…………

楼主(2012-08-06):
一台754针平台的机器,自检正常,但系统使用时无规律的蓝屏,黑屏。因为754的内存控制是在cpu里,打算换cpu看看,拿下cpu一看,针脚上有些硅脂。擦掉后装上正常了。
但一天后,又有蓝屏现象。考虑cpu不是那么容易坏。可能是电源不好了。
拆开电源300P4后,发现有一个最高的蓝色的16V2200uf的电容爆了。手头没有合适的电容,换上了个16V1200uf的电容,现在一上午了很正常,不知这样行吗。这个电容重不重要,还望懂长城300P4的老师指教。

网友:
既然能正常用 那就用吧 最好换个和原来的一样大的 这样换到没什么害处

网友:
电容容量要比这个16v 2200uf高不要紧,你换成低的怕是用不长

网友:
电容是起滤波的,容量小了可能会引起一些干扰

网友:
来学习高手的经验和技术了

网友:
电源也会引起这种问题吗.?

网友:
滤波不亮,电压电流不稳定,工作不稳定,自然就蓝屏了

网友:
烂电源里比这还小。放心用。没问题

网友:
有大的就换大的啊。

网友(2012-10-23):
电容宜大不宜小,应急用小点也不是不行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16V2200uf的电容爆了,我知道应该换耐压大于等于16V的电容。假如手上只有1800uf/16V和2500uf/16V,应该换2500UF/16V,对吗?会有其它不良后果吗?

网友(2013-06-11):
电容爆了 换了 就对了 电容没有一样的换,就尽量换大点的

网友:
电容只能往大了的换,按小的换用不长,估计还能彻底烧掉电源

网友:
电容应该是往大了换,据师傅们讲,会更耐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