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清COMS才能亮 这么个情况

楼主(2012-08-06):
TCL品牌机 精英775主板 每次保存完BIOS开机都跑C1报警 跳线后 正常开机 这么个情况 急急急

网友:
如果没猜错的 应该是SIS的芯片 型号好象是SF1还是SF2 不管是775的还是478的 这种主板座子都容易坏跑C1 楼上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耍BIOS 换IO还是没搞好

网友:
每次开机要放电,南桥有问题的多

网友:
我有块865GV主板也是这样。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