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奇怪的花屏

楼主(2012-08-06):
昨天接了一个老本,松下 cf t2 ,超低电压版的迅驰900,很老的本,问题是开机屏幕跟以前老电视信号不好一样抖屏发红,bios通过以后黑屏,但是正常进系统,只是没有背光,使用正常。之前的二把刀以为是显卡花屏,显然显示正常的话显卡没事、所以认为是灯管或者是高压的问题。12寸的小屏换灯管挺费劲,但还是成了。机器就好了。还是有个问题,一般灯管坏掉都是红屏或者黑掉,为什么这个机器会先抖屏呢,症状就跟屏线插不紧似的,难道灯管坏了会影响屏的信号?说不通了,还有为什么开机还会亮一下再黑?意思是没有全坏?只有一根灯管,拿出来的时候两边也没有烧黑,看上去还挺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坏。有大侠懂的话给分析一下,谢!

网友:
LZ 是不是修笔记本时间不长啊 你说的明显就是灯管坏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啊

网友:
发红在黑掉 灯管坏的典型故障  老化导致的

网友:
抖屏是灯管两端焊接不好,要脱落一直在不稳定供电,就会抖动

网友:
哦,是这样,确实我是新手,修得不多,呵呵,见笑了!!!承教承教,thank you!

网友:
建议先测试屏的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既然搜定了范围,那就逐个测试吧,结果和快就会出来

网友:
即将快的灯管都这样~

网友:
虚了!所以抖,然后保护 黑了!

网友:
先换屏再排除排线问题,耐心,理性

网友:
太老的就没有价值了~!有机会找个旧屏换上~1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了灯管就好了,屏幕也不贵,换一个就100多,但是修好了能用还是很开心的,就是以前灯管坏都是红屏老化或者直接黑屏,这次坏的表现有些不一样,所以判断的时候有些吃不准,楼上的大侠们分析都很好。谢谢!!

网友:
应该是漏电打火 干扰吧

网友:
灯管老化!机子修多了你就会了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