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看电影时人物的脸有色块

楼主(2012-08-06):
显示器颜色偏红,看电影时人物的脸部可以看到明显的斑块,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线或屏的问题!

网友:
是你把屏线插反了,逻辑板出问题了吧。

网友:
屏线问题最好换一根

网友:
先把屏线处理一下或者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先清理屏线和屏线接口,然后试机  故障不变在查其他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   驱动板换过.程序刷过.屏线也换过.  一样的现象.  估计是屏有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就好了

网友:
已排除vga线和电脑驱动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屏线问题,颜色偏红有可能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