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310m 不接电源时认不出有线网卡(本地连接)解决方法

楼主(2012-08-06):
    解决方案如下:

将bios里面的lan power save改为disable即可!

具体步骤:

开机按Esc——F10:进入bios

找到device configuration  进入后  找到lan power save 修改为disable即可!到此为止问题解决!

    这是我第一次发帖,这也是我亲自碰到的问题,并且用上方法已解决好了。说实话也是网上找的到的答案,共享出来给大家,以表对过往贴友的帮助表示感谢。

网友:
虽然还没有遇到,但是你的经验对我来说很重要,谢谢你的分享

鼓励新手

网友:
这款本本没碰到过;但你的分享对我们今后工作有帮助;赞一个

网友:
接点能使,不接点而接电池不呢鞥。没事好

网友:
一些HP商务本都可能有这种设置。好像是为了节能的原因吧。

网友:
用移动电源时就不开有线网卡。

网友:
那是为了省电的,这种的插上网线后就认出来了,很多机子都这样

网友:
虽然我也还没有遇到,但是先收藏起来,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