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开机无显

楼主(2012-08-06):
机器:DELL  D620
板号:HAL00  LA-2792P
故障:开机无显

    用恒流源上电,待机:0.009,开机后跳变0.009-0.567-0.834-0.961在这里就不动了,测了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有了,打内存阻值都是正常 的,因没有示波器不能打波形了,  希望高手能指点下

网友:
这机子是独显的吧,显卡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吧

网友:
直接干显卡 一干就好!!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反面热一下再看看!!!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 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你不是修电脑笔记e的吧??????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门,直接杀显卡。

网友:
哈哈,就是显卡的问题。你要是不确定,就用风枪吹吹。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对啊,显卡是通病,用风枪吹下,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先看看显卡 这机器显卡挂掉的很多

网友:
显卡换了,就是没做好,注意耦合电容,很多新手都会烦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