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25三短三长三短报错

楼主(2012-08-06):
苹果A1225一体机开机三短三长三短报错,拔掉内存只有正常的一声报错,有怀疑是显卡,但拆开后发现是三合一的单桥,没有显卡板,难道是桥的问题吗?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显卡

网友:
果断加焊啊但你要先用风枪 吹。确认故障

网友:
看一下风扇有没有阻塞, 二,看一下CPU热交是否干了。这是判断加焊的好方法

网友:
用风枪吹过了,涛声依旧啊

网友:
今天才知道是BIOS 出错了.

网友(2012-09-18):
你是刷BIOS修好的还是,求详解。应该不会是放电把。

网友:
刚接到一台 报价800 嫌贵 还价650 不修走了!

网友(2013-10-18):
偶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清除coms后可以显示,但是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出现这种情况,再清除,又ok ,期待解决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 主楼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