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联想一款机子相信大家都头痛过的问题

楼主(2012-08-06):
E420,,有待机,,不触发,,在网上看过好些贴子,都是加一下热就能用,,有的更换过后就没问题了。。之前我也修过一台,,换了待机芯片就好了。。。最近又接到两台,,芯片都是换的全新的,,但总是返修,,回来后换一个又能用,,用不了两天又回来了。。。这个机子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买了六个全新的芯片,,从不同芯片卖 家买回来的,,都是如此,,用两天就不行了。。期待高手找出真正导致这种故障的故障点、、、、、

网友:
芯片这么便宜吗?我记得这个芯片很贵的,一个都没舍得换,你还换六个。。。

网友:
三十块一个啊,就是因为之前换好一个,所以才确定是这样东西,加一下热就开机了,用几个小时又不行了,关机后再也开不了,

网友A:
论坛上好像有解决办法,你找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好像有解决办法,你找一下,试试

那个接开关的方法,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什么型号人的芯片啊,eimeip

网友C:
是不是哪个焊盘掉了。长时间热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接开关的方法,治标不治本啊

你要治本,那你找联想设计这款笔记本的工程师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解决把,估计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治本,那你找联想设计这款笔记本的工程师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解决把,估计难

总会有一个故障点,迟早会有人找到的

网友D:
有芯片买了吗  我前几月修的一台  因没芯片而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芯片买了吗  我前几月修的一台  因没芯片而放弃了

D95280,,芯片是大把的啊,,当地没有淘宝上也有吧。。不过有很多翻新的,,用不了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哪个焊盘掉了。长时间热之后就不行了。

不只是这一台啊,,其他的也是这样

网友:
没有修到这款机器,先了解一下

网友:
这了芯片贵死了 现在还要25一个你  前段时间70一个   敢上显卡的价格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难修了

网友:
不行的时候量一量哪个条件不满足啊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

网友:
可能还是芯片的原因吧

网友:
没遇到过,不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换了板子!这个板TB买105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