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2-08-06):
现在现象是待机3V ,5V有,无S5电压,EC没有发出S5-ON信号,测EC供电,晶震,复位都正常,BIOS波形也正常,EC换了两个,BIOS刷了两个,还是不行,电流在0.013,哪位师傅有修到过,望指点一下 另外这个机器的BIOS波形有时候放一段时间再接上会打不到任何波形,插几次波形就又都出来了

网友:
EC有没有收到PWRBTN啊,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PWRBIN没有上拉,这个上拉是S5电压提供的,现在不出S5-ON,肯定发不出PWRBIN信号了

网友:
待机美满足

网友:
有没有大师来指点下

网友:
期待解决,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