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GA-7VA主板无CPU电压,VID多正常,改怎么查

楼主(2012-08-06):
求助,一块GA-7VA主板无CPU电压,VID多正常,改怎么查,图纸也没有

网友:
按无输出通用的检修方式。
查小4P供电及相关MOS管元件
查开关脚EN是否有效

网友:
前两天我也碰到过,我的主板是精英主板,加焊电源管理ic就好了

网友(2013-12-06):
看看 哪里也没有 短路,没有 先换个 芯片

网友:
电源IC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