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HP品牌机掉件求助

楼主(2012-08-06):
HP品牌机主板,板号:8S661MT-RH。技嘉代工,南桥为SIS 964,蓝色775小板,上DDR内存。IO为 IT8705AF 尾数GXS。

现在是IO上面的一个好像是电阻掉件了

粉红色圈是个贴片电容,我掉的件是在这个贴片电容往右数第2个焊盘上的·手上有这板子的兄弟帮忙看看那是个多大的电阻,谢谢了。

网友(点评):
看不清楚你这图, 自己去下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8043-1-1.html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试试看啊

网友:
你可以找个型号相近的板子对照下,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哥,我哪知道原先的电阻是多大的啊现在是进BIOS很慢,开机卡在LOGO,按F10要等几分钟才能进BIOS,风扇报错,进BIOS关闭后能正常引导进PE,就是进BIOS很慢,而且进入引导U盘也很慢

网友:
别再念吧! 仍筐筐里去

网友:
慧普的不常见,找个差不多的补上不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