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 英雄8600GT花屏,到星点! 请指点!

楼主(2012-08-06):
各位帮看下这张卡是GPU问题还是显存!加焊过显存,不能装驱动,装驱动进不了系统!!显存三星!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0     16815936            0
FBD[ 63: 32]            0     1681593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24  56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18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24    16815936           0           0
56    16815936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网友:
用BGA搞一下

网友:
GPU空焊了 加焊一下吧

网友:
是主芯片的问题,不能加焊,没用的,要换GPU

网友:
我看是128位的显存呀,这个板是64位的吗?我觉得BIOS不对呀

WJC
这卡是256 的

网友(点评):
128bit 256M

网友:
三星显存全换了  就好了

网友:
费劲, 也收不了多少钱, 换吧

网友:
三星显存重新植锡,再换上去看看。

网友A:
兄弟能不能把这个卡的BIOS备份一份给我,我正在找这个卡的BIOS,谢了

网友(点评):
备份出来也不知道好不好哦!

网友:
加焊下,再不成就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我的卡现在是不亮,不管好不好都可以,给我一份我还能顺便帮你测一下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换了GPU看看呗

网友:
先干GPU,不行你没有换台机器试试能装驱动不?

网友(点评):
试过 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不能把这个卡的BIOS备份一份给我,我正在找这个卡的BIOS,谢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56921&extra=

你要的BIOS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600会是256位吗?是256M DDR3吧

位宽128  256M

网友:
这个花法不像是显存坏了,倒像是GPU空焊了或者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星星点花屏,加焊显卡搞定

网友:
一看就知不是用mats8测的,,,用mats8或mats9再测一次看看,结果会有变化的,现在的结果只有64位,而你的卡有128位的,明显不对啦~~

网友(点评):
已用MATS9测了,结果在23楼,帮忙看下!

网友:
GPU核心和基板开路,搞不了,只能换GPU

网友:
是GPU坏了!

网友: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8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33631872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24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18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24     8407968           0           0
C24     8407968           0           0
C24     8407968           0           0
C24     8407968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果才是正确的,C通道第一个显存,不过这种报错方式是GPU虚焊的机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