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个图

楼主(2012-08-06):
图中GFXON无电压,U51第一脚开机后3.3V ,2脚0V  ,5脚3.3V  ,Q43第二脚开机后3.3V  ,R499阻值1K,开机后+3V那端有3.3V  ,Q43第三脚无电压,哪里的问题??

网友:
故障点为:1、U51本身 2、Q43本身 3、Q43控制级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U51工作条件啊,Q43导通应该是正常的吧,Q43控制极高电平应该属于正常

网友:
正常的时候Q43 第二脚DGPU_PWR_EN#是什么电平?

网友:
要想GFXON有电压输出  与门U51  1  2 脚必须高电平   1脚测了有   2脚要高Q43就不能导通  也就是DGPU PWR EN#要处于有效状态 低电平   DGPU PWR EN#高 GFXON肯定没电压出来

同意

网友:
如果吧Q43换成PNP管会咋样
信号直接南桥发的,所以一直不敢确定,我先断掉DGPU_PWR_EN#试试

网友:
5楼  说的应该是对的。U51 4脚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我现在断开DGPU_PWR_EN#,加电0.26就掉,看来试不成,先焊下桥看下

网友(点评):
0.26明显电压没上全 建议先查各组电压 要不就是南桥工作不正常或损坏 建议先查条件 SB VCC PG RST CLK 满足了在加焊 是在不行就换吧

网友:
楼上说的 很对 很全面

网友:
U51是与门,与门的特点就是全高,输出就高,所以它1,2脚就要高

网友:
看来要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