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 无CPU电压。 CPU电源芯片求助!

楼主(2012-08-06):
一台4710板子。CPU电压没有出来,其他的都有了。 找到电源芯片。测量了各引脚的电压:2脚2.2V ,3脚4.0V,9脚3.3V,10脚3.3V,11脚3.3V,13脚3.3V,15脚3.6V,16脚3.3V,17脚3.3V,18脚3.3V,21脚5V,22脚19V,23脚3.1V,24脚3.0V,25脚5V,26脚5V,27脚19V,28脚19V。   没写出来的引脚都是0V。  这样这个芯片才有输出?

网友:
换掉上下管,20脚没有,应该是下管拉低了

网友:
这是cpu  ic吗?我晕

网友:
hehe, LZ 这是充电管理芯片吧

网友:
楼主,你搞错了吧,这不是CPU供电,怎么有ACIN ACOK 信号呢

网友:
这是充电IC不是CPU供电IC啊,兄弟!

网友:
对啊!!看图纸这是充电管理的啊!

网友:
楼主你搞错了这不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A:
充电管理芯片电感肯定没电压啊

网友:
是我搞错图纸了。  CPU的电感在别的机器上是充电芯片的电感, 唉,这迅维下载的图纸都乱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管理芯片电感肯定没电压啊

是我搞错图纸了。  CPU的电感在别的机器上是充电芯片的电感, 唉,这迅维下载的图纸都乱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