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不显示

楼主(2012-08-06):
刚刚修一显示器,屏闪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啊!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了,换了主板上一个电容好了一会又复原现象了,请帮帮忙

网友:
屏灯管坏了吧,检查一下高压板或电源板

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 哦了

网友:
题目发错了,是指示灯闪不显示

网友(点评):
你题目发错了,才导致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