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待机0.38A,B+8V求助

楼主(2012-08-06):
收到个宏碁4740G的机器,仁宝的板子,有进液痕迹。 裸板待机0.38A,应该偏高。公共点电压8V左右,有可能是保护了。断掉3V5V上管节点后公共点电压恢复正常。以前没有修过这种机器。请问根据这些是不是可以说明3V5V部分有微短了?
求助

网友:
量3 5V电感的阻值,直接加电3 5烧短路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3V电感85,5V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