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了

楼主(2012-08-06):
今天我接到一个惠科的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了。然后我拆开一量是那个4606的问题就换了。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重点检查下灯管和高压板电路

网友:
着重看一下灯管

网友:
高压板,灯管都看看

网友:
指示灯亮不亮啊!指示灯亮的话一般是高压和灯管啊

网友:
电源板的输出电压不良,高压板损坏,灯管坏都会造成背光类的故障表现.可以用代换法去排除也可以去正常测量电源板的2组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12V,5V.在保证电源板良好后再去排查高压板和灯管的好坏.可以先拆屏用改过的高压板(不要ON开启的那种)去测量灯管的好坏,也可以先代换高压板去排除.这2步的先后顺序可以按个人习惯进行排查.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     要换就换两个4606      在 把电容也换掉

网友:
是那几个25V电容漏电

网友:
重点查高压部分。外接灯管试机正常后再接入原机灯管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