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招啦,CQ41悲剧经验一例。HM55 VS PM55

楼主(2012-08-06):
今天中招啦,悲剧经验一例。HM55 VS PM55 (不能代用)
今天修CQ41  I5 集成 LA-4106P的板 ,屏有信号,显不出字,经查发现信号线有三条对地阻值偏低。
这信号线是直接进南桥的, 于是判定南桥挂了。 板是同行的,叫他买个南桥HM55,他找了片没有I5独立的料板,
我大概看了一下差不多。
于是拆下重植装上,再测信号线阻值,全正常了,开机触发,电流跳上,感觉跑码了,以为板应该没问题,给测试一测
,说不显示,我就觉得不会吧,上跑码卡一看,跳啊,不过感觉还是差一点,于是找了片好板,看电流,发现要高0.20左右
又查信号,发现连 屏电压开启信号都没出来。 之前屏电压都有的啊,一看这信号也是南桥出来的。 一想人品有这么差吗,这桥也是坏的? 后来无意中看到换上的桥型号, PM55。。。原来,搞错桥了,唉,不仔细造成的错的啊,还好看到了,没看到估计又要浪费一桥。

这次没上次命好啊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9182

总结, HM55 HM57可以代换,集成独立板 可用, PM55 独立板上用,不能和HM55代换

网友: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型号都不一样咋代替啊

网友:
都是粗心惹的祸

网友:
后面总结的经验不错的

网友:
经验总结,一般人是不愿意分享的。楼主人品好

网友:
这个哈没有看到别人这样带换过

网友:
哈哈,楼主粗心导致的结果,以为每次都好事,怎么可能呢

网友:
型号不同当然不能代用啊!!!而且不要动不动就动桥片啊!!麻烦!!

网友:
小心无大错啊 仔细点好

网友:
集成和独立北桥不可以通用的

网友:
楼主的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以后注意下

网友:
不错,我一台联想B450的也是屏有供电,背光也亮就是不出字。四组信号线的阻值也正常了,集显的北桥也换了就是不行。

网友:
经验很重要,都是花钱买来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能否把CQ41--LA4106P集成板的BIOS资料分享哈。谢谢。

网友:
有了 教训 就少走了弯路

网友:
   hm和pm都能搞错!   佩服!

网友(2012-09-26):
我E40的HM57代换HM55就不加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