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测量的数据或许测试的方式我可以回答

楼主(2012-08-06):
显示器问题我多会

网友:
灯管老化了能修吗

网友:
你不如换根新的吧    因为灯坏了   你可以修好吗     灯管和灯是一种性质       不过你可以想其他的方法

网友:
不拆屏的情况下怎么确定是不是灯管问题,有什么方便好用的测试仪吗?

网友:
你能直接详细说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