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或许指示灯有就是不显示可以问我我帮你解决

楼主(2012-08-06):
其实显示器就就个东西就是看测试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指示灯亮一般是电源板问题,有时亮或亮一下就灭 一般是短路了 重点查高压以及电源板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背光没有的

网友:
亮一下就灭了的话有几个点问题    1如果是电源板的问题你可以换一根到外面测试     2如果是电源板问题的话你可以查看5706和5707看是否有问题      还有看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说详细点吧     没有是话你就测试吧   我刚刚回复楼上的方式你就照样的去测试吧     还是不行你就再问我吧   以为你没有说清楚

网友:
你QQ多少  我加你 我最怕修电源了

网友A:
楼主,其他问题能搞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其他问题能搞定吗?

可以 啊    我现在专门研究显示器

网友:
电源板上有5707三极管的只是占很小部分,还要再深入学习才可以打包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 啊    我现在专门研究显示器

屏有亮线能修好吗?

网友:
楼主我想问问电源板中光耦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哈哈

网友C:
HPC的显示器  接上VGA还是显示无信号  重点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有亮线能修好吗?

我们这有修亮线。亮带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PC的显示器  接上VGA还是显示无信号  重点查哪里

有的显示器要重启主机才会显示比价调,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是驱动板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显示器要重启主机才会显示比价调,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是驱动板的事了

不管是开机接 还是不开机接 都显示无信号  我记得有个帖子说的是那个管子坏了 ,还正在扒论坛呢

网友:
正好遇到一台奇美 ws93c ,开机电源灯亮,但屏没有显示,看到屏有微弱亮闪(不注意都看不出来)。拆来板子外观无异常。求解

网友:
我有两台显示器  一台 emachines 像花屏一样中间 有白竖条条 字还是反的  一台宏基的 开机 电源灯正常 就是 不显示 通电 稍微有一点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