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进水机器维修

楼主(2012-08-06):
今天接一同行机器Y460 I5独显机器,说是进水不开机,拿联想售后说要换主板,接到机器后直接拆机,检查到主板有进水的痕迹被清洗焊接过, 怀疑是不是联 想售后动过这块主板,,清洗干净后检查有条线路被腐蚀断路了,飞线后检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确认没有短路后开机,电流跳变但没显示,重启后第二遍能亮机进系统,但只能认到集成显卡,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别的显卡出现,这机器是双显卡的,估计第一次是从独显启动的,所以没有显示吧,重启后是从集成显卡启动的所以有显示进系统了,这机器独显不显示并且没有认到板子上因该还有别的问题,目标还是锁定在进水的地方, 对照电路图发现进水的地方有个管子是给显卡供电的,查电路图这个管子是给显卡供+1.8V_GPU电压的,而控制脚有一个PR274 1M的电阻不见了, 加个1M电阻上去+1.8V_GPU出来了,开机电流能跳到2A多,进系统也能认到显卡了,但装不了驱动,装驱动就蓝屏,切换到独显启动花屏, 后来加焊显卡显存还是不行,重做显卡还是花屏,现在等订的显卡芯片回来试试。

网友:
希望问题就那么简单

网友:
换个显卡 或者换个27M的晶振

网友:
期态你的结果

网友:
独显修好了,发出来看看,是不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应该是的

网友:
修好了看看大家也分享一下

网友:
电压都正常不,显卡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就走弯路了。期待你换了显卡,结果怎么样,分享一下。LZ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看样子像是显存的毛病  把显存也重植一下!!

网友:
订的显卡芯片到货,换上去就不花了,显示一切正常,只是我买的是全新,是有铅的,这种显卡芯片全新的是有铅的吗?知道的朋友说下。

网友:
请问楼主:你切换到独显启动花屏时,安装了独显的显卡驱动吗?你不是说安装显卡驱动就蓝屏吗?

网友:
你怎么判断是有铅的啊?

网友:
全新的显卡芯片一般是无铅的,如果是有铅的,不会是翻新的吧

网友:
原来是显卡芯片{:soso__9642804394518861834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