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15寸显示器与19寸的电路一样吗?

楼主(2012-08-06):
如题  小弟想学显示器维修   想买一台二手显示器作为学习的样机    请教   我该买台什么样的  我在淘宝上看的15寸的比较便宜   只是怕跟大点的不一样  请教老师 我该买台什么样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块电源板,一块驱动板..加一块屏...
   多看一下网上的实例...

网友:
再就是   液晶的宽屏的跟方屏的一样吗

网友:
电路的组成原理相同,但是每个型号的机器内部的具体结构都不同.电路要学习分析我要不死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