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TOP222Y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2-08-06):
有一台NEC一体机不开机,确定是电源问题,无待机5V,待机电路就是用的TOP222Y,测量其没有短路,其外围元件也没有坏,通电测量1脚有300V以上直流,2脚接地,3脚无电压,怀疑其损坏,但手头上没有这样的器件代换,不知道是不是,直接量各脚间的阻值可以判断好坏吗

网友:
除非你有电阻和电压数据  否则判断个啥 直接买芯片代换。

网友:
300V到的光偶无故障的 直接换,这IC没啥外围 .就查这两条件就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