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15寸显示器跟19寸一样吗

楼主(2012-08-06):
小弟想学显示器维修   想买一台液晶显示器作为样机学习   在淘宝上看到15的比较便宜    请教  15的跟大点的电路一样吗   再就是方屏的跟宽屏的一样吗   请老师给推荐一款做为学习的样机好不

网友:
真是小小白。15和19的价钱是一样吗?

网友:
电路原理是一样的,买个十五寸的就可以了,便宜啊……

网友:
哥们 请问  宽屏的跟方屏的电路是一样的吗   淘宝上15的大部分是方屏的   我们现在主流是宽屏的  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
建议楼主去收几个19,22寸二手的先来练练手再说,拆开里面看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网友:
收个屏坏的来练习就行,,

网友:
电路大概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可能不同的厂家有些电路设计的不太一样,大同小异而已,宽屏和正屏肯定不一样,这个不用推荐,只要找到能练手的就行,不可能说你以后只修一种显示器

网友:
15寸和19寸 原理一样 但是15寸的电路远远比19寸复杂,建议先看19寸的  电路很少  只有电源板 高压板和驱动板  电源高压基本一台   15寸 虽然原理一样 但是多了很多很多零件 密密麻麻 新手很难上路  真的

网友(2012-09-11):
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