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开机两短报警

楼主(2012-08-06):
DELL  MIG41R开机两声短报警循环,BIOSS刷过,CPU有温度,汤手,内存主供电1.5V负载电压有0.9V,参考电压0.9V,诊断卡开机跑DO不动。复位灯闪下就灭。就是不显,听说这块主板测试卡是不跑码的不知道是不是。哪个高人来指点下

网友:
我是新手,哪个高手来指点下,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你不上诊断卡也不查供电就直接刷了BIOS了?

网友A:
小弟是个学徒,见过的板子少。不过你不是说跑到D0了吗?测下内存的时钟还有内存到北桥AD线的对地数值,估计有问题。

网友:
开机跑DO好像跟没跑码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是个学徒,见过的板子少。不过你不是说跑到D0了吗?测下内存的时钟还有内存到北桥AD线的对地数值,估计 ...

开机跑DO好像跟没跑码一样吧??

网友:
老大们,跑到do,和跑do差距就大了!

网友:
我这个主板也是的报警,跑DO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的能够分享。

网友:
我这个板子也是跑D0 亮了  就是卡logo  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主板开机报警,好像是通病啊,我的也是的,请问有没有高手修好的啊,出来指点下,谢谢前辈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打了内存阻值没有,,,哥,, ,

网友:
没有打内存阻值,我先换个事CPU试试看,

网友(2012-09-14):
我这也有一片,也是报警,也没有解决。

网友:
这种板子跑D0是可以开机的,但是有两短那只能;说内存没过

网友:
刷blos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