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晶显示屏的滤光片顺序

楼主(2012-08-06):
本人菜鸟一个,拆一个联想的液晶显示屏更换灯管,不小心把液晶面板后的滤光板顺序搞乱了,求教液晶显示屏的滤光片顺序。谢谢了。

网友:
只要能装上就好。

网友:
有多少层的…… 一般滤光板最下面是一层白色不透明的,光亮一面向上。然后是厚厚透明的塑料滤光板,粗的一面向下,再向上就要看屏有多少层的了,一般是粗的向一光滑的面向上。你可以用单灯高压条接上灯管,然后依次把滤光板放上,选择最亮的组合就对了!

网友:
拆个废屏看看吧  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