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被雷击坏

楼主(2012-08-06):
网卡被雷击坏后加一个独立网卡,XP系统不用装驱动就能直接上网,但WIN7系统装不上驱动,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装驱动,我试过用驱动精灵是不行的,如果不装系统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根据网卡的芯片型号上网找WIN7驱动呀

网友:
找对应的驱动。。。

网友:
装8139就可以,10元3个可以买到,win7有驱动。

网友:
找到相应的驱动呀

网友:
查看硬件ID  按ID再去搜索驱动

网友:
台式机吗,重新插一下啊

网友:
最好是根据硬件ID找吧,问度妈啊,驱动精灵搞不定?我觉得你直接问驱动精灵官网的,他们应该能帮你找到,也顺便更新下他们的驱动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