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T-OVP信号求解

楼主(2012-08-06):
请各位朋友能把此图分析一下,还有框里的意思是不是:当电池电压为13.5A时,BATT-OVP为1.5V, 下面的两个也如此,还有BATT-OVP信号是一个什么信号,主要是什么作用.

网友:
电池过压保护

网友:
高于13.5v,就停止给电池充电

网友:
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