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511打雷把网卡打坏了不上电,去掉网卡可以上电

楼主(2012-08-06):
一台HP511打雷把网卡打坏了不上电,去掉网卡可以上电,但是电流才0.28 ,CPU没有供电,一插电就自动上电,还亮个亮黄灯 其它电感电压都正常,没有思路了,有谁指导下

网友:
网卡芯片 南桥

网友:
干南桥试试

网友:
估计南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你先换一个cpu电源IC看看,这样先查CPU供电电路,因为这个机器的网卡接口旁边就是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CPU就有可能也坏了。

网友:
芯片换过了,CPU也换过了,原现象。。退回客户了就差南桥没有换

网友:
网卡外围元件  南桥可能性很大!网卡到南桥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REF  .BST.EN;特别的EN信号有没有发送过来,没有的查相关电路.

网友:
SLPS3R 看看,估计是显卡心片的供电TPS51124什么的,换了准好

网友:
先 查查CPU供电这边 再通过与南桥相连的总线 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