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掉电

楼主(2012-08-06):
修到一台HP4411S的机器,故障是进系统就到桌面时非常准时的掉电,进PE也一样,换了新显卡,南桥,CPU供电芯片;代换了内存,CPU;加焊了北桥,显卡供电芯片;换了CPU和显卡供电滤波电容,故障还是涛声依旧{:soso__10963790729310144709_4:}有哪位高手遇到过同样的故障?求解决{:soso__6175426366274562368_4:}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片坏了?有没有摸到温度怎么样了?还有把温控IC拆下来吧

网友:
拔掉温控芯片,问掉电后可以在触发吗?

网友:
4411s的bios也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学习中、、、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多发帖啊。不然想少了经典的帖子。怎么给你加分哦。

网友:
给CPU后面不几个大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