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机电路看不懂了

楼主(2012-08-06):
今天跑了一块杂牌板子,开机电路如下图:

I/O到南桥的线没有跑.
按理说应该是南桥独立触发的但是没有找到5VSB或PSON到南桥的连线.
大家帮看看,解释一下这个开机思路是怎样的?
先谢了.

I/O的PDF资料管脚说明和其它的不太一样,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8705不参与触发的,它一般用在VIA和SIS芯片组中

网友:
8705不参与触发,VIA芯片组一般由南桥和逻辑门芯片组成开机电路

网友:
学习了,台式主板,老是看不懂。都是高手呀,一起加油

网友:
是门电路到南桥

网友A:
PSON 在没有专用芯片的时候是由IO控制的,可以从电源插头哪里跑跑线...有可能断线了..

网友:
这I/O是不参与触发的呀,这是由南桥和门电路独立完成的

网友:
这是 I/O直接开机的  南桥不参与

网友:
这个,有点看不太明白,帮楼主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ON 在没有专用芯片的时候是由IO控制的,可以从电源插头哪里跑跑线...有可能断线了..

这块板子是好的.找的头都大了.

网友:
多跑点就行了,还是经验太少!

网友:
PSON到南桥这段电路应该有一个或两个三极管吧

网友:
新手要多学习和实践 这样才会更出色。

网友:
感觉少了很多东西,楼主再自己跑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