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5532 AMD LA-5481P上电电流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06):
宏基As5532 AMD LA-5481P上电电流小维修一例

拿到板时,板进水严重,清板,换过一些料后,上电,电流0.09A
测各电压发现连CPU电压都有,
但没+NB_COREP,

查工作条件发现VLDT_EN无电压,该信号由EC 99脚发出,测EC这边有3.3V,说明EC已发出信号,但接收端无电压, 这板进过水,猜测有断线,于是一路查,终于发现R183腐蚀了。找个电阻换上

。裸板上电,0.40A,电流上去了,装U内存
电流跑起来了,接外接不亮,接内接OK。最后换掉外接两个行 场 转换管
外接显示OK。
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很给力呀!

网友:
很厉害呀

网友:
没CPU电压时,先查查其他电压出来没?

网友:
楼主确实比较给力哦!!!!留意一下

网友:
和不错的维修思路!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