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星给HP代工MS7336C特殊待机电压一例!

楼主(2012-08-06):
      先声明,这个板没图片,因为下午无巧不巧我的破相机坏了!请原谅吧!
      昨天下午接到一台HP品牌机,客户说开不了机,现场开盖--插鑫帝---通电,发现待机灯亮着,就是触发不开机。心中有数了--告诉他南桥坏报价100.留下电话请他走人!
       拆开主板,这次先打阻了下USB和IDE口!------这个是按照正常程序来的,呵呵!打阻都正常--先不怀疑南桥了哈!
       用自己的电源接上通电,随手测试PCI的A14脚电压---------------遇到主板触发不开机这样是我的习惯---------------咦?
电压不是3.3V,而是2.75V。断电,因为是这个板有MS—7G这个芯片,所以5V 和3.3V待机电压是它产生的(这个在饼老大的专用芯片的录像里有!)。

它的23脚是待机3.3的驱动脚22脚是待机3.3输出脚。红表笔接A14,黑笔在周围场管上找,电到在PCI槽下Q45的4脚时候,电阻为0 。找到了,再从MS-7G的22脚也跑下,证实这个Q45就是产生5VSB和3VSB的输出管,我也不知道23脚的驱动电压应该是多少,直接找料板换了这个Q45(型号7130主板与图纸标示不一样)和MS-7G .再次通电,测试3VSB正常了,触发,一路跑码到7F。   OK!收工了!
       惯例附上该主板图纸一份!  后来又来了一块联想的板无复位也是秒杀!明天继续发帖!  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谢谢!!

看了下面兄弟的话,我加一句,这个MS-7G本来就爱坏,所以我一般都会一起换掉!为保险起见!  要是你的客户一个问题来2趟,我觉得还是声誉比个把芯片重要的多!

网友:
评不了分,应该直接换个双N MOS管就OK了

网友A:
懒人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上次遇到个一模一样的机器,单换了那个管子,第2天又回来了,待机还是2.7V,后来一起换了才没回来返修!!那次是3月的事了!  料板上这个芯片多的是,何必不保险点呢?? 而且MS-7G本来就爱坏!

补充内容 (2012-8-7 21:10):
偷偷告诉你---我卖坏的板上的东西全是坏桥---好桥都拆了,只要的芯片我都拆下来的!!!!包括IO和PWM芯片--------别告诉别人哦!
再说,这有个网吧一批坏板都是MSI的!!

网友(点评):
我很奇怪,怎么你们那么多料板吗?一块主板只有一个芯片吧?那楼主估计有个20几块这种板,才好说料板多的是吧?

网友B:
看来楼主是属于那种很负责任的师傅~

网友:
支持楼主的作法,现在生意难做,就更应该注重信誉。

网友:
谢谢,是啊,今年比往年难做多了,不过好在我们店声誉很好!所以,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是属于那种很负责任的师傅~

既然选择做维修,就要好好干啊!

网友:
明白了 我这里还有几百个全新的这个型号 如果有这样的故障 要参考下了

网友:
不可能那么简单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在那找的台式机图纸的

网友:
楼主威武 ,,一个字   强

网友:
Q45才是3V 5V的侍机。我有碰到过没料换,直接用1117改电路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是个有责任心的师傅,信誉比零件值钱得多

网友:
信誉真的太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懒人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上次遇到个一模一样的机器,单换了那个管子,第2天又回来了,待机还是2.7V,后来一 ...

偷偷告诉你---我卖坏的板上的东西全是坏桥---好桥都拆了,只要的芯片我都拆下来的!!!!包括IO和PWM芯片--------别告诉别人哦!

网友C:
纯新手请楼主赐教,看看我理解的对不。

楼主通过U口和IDE的对地阻值判断出南桥基本无故障后,通电测PCI14脚,正常情况下该脚应有3.3V电压,但测得只有2.75,偏低;测MS-7g的16脚5VSB和22脚3VSB正常;故判断故障点应该在MS-7g到PCI之间的线路。之后用二极管档测得MS-7g 的22脚和Q45第四脚相通,且PCI的第十四脚也和Q45第四脚相通。进而锁定故障点应为Q45。是这样的么?

另有如下四点疑问,请帮忙解答。

1、"现场开盖--插鑫帝---通电,发现待机灯亮着,就是触发不开机",鑫帝是啥?像这种故障南桥坏的比较多么?一开始你是根据什么推测的可能是南桥坏了呢?

2、怎么根据IDE口的阻值判南桥好坏?U口的话应该是测两个数据针的对地阻值吧。

3、什么叫“待机3.3的驱动脚”,驱动脚这个词不大理解

4、主板触发不开机测试PCI的A14脚电压,这个适合所有主板么?

网友:
我这块 msi 主板  q45 4脚 5v  3脚 3.3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厉害哦  还是要有点功底啊

网友:
你要把好桥全拆了,那这坏板你以后怎么处理?没桥的主板收废品的不收的.拆下的桥很难用得上,台式主板就没几个愿意换桥的.

网友:
我把坏桥焊上去啊!

网友:
坏桥补给他,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新手请楼主赐教,看看我理解的对不。

楼主通过U口和IDE的对地阻值判断出南桥基本无故障后,通电测PCI1 ...

鑫帝是鑫帝牌的论断卡,一般PCI槽A14都能测到3.3VSB的待机电压,USB与IDE与南桥连接,所以打 这两个的数据线阻值大至能说明南桥是否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