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适配器开机正常,电池不开机,不充电。刚插上适配器充电灯闪一下就灭,求助

楼主(2012-08-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具体的查呀。待机电路 充电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吧  电池插上去 再插适配器 什么现象

网友:
充电电路和ACIN检查这些吧

网友:
同意5楼兄弟的建议

网友:
找个图分析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具体的查呀。待机电路 充电电路

用适配器完全正常。在系统里也能检测到电池,就是电池不能放电,也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