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在滚动条时蓝屏!大家来围观

楼主(2012-08-06):
这台机器就是开机到XP 滚动条时蓝屏,做系统也不行,进PE也进不了,硬盘,内存都换了还是不行,从网上查下说是硬盘模式的问题,但是这个机器没有改硬盘模式那一项啊!!难住了!高手们,快来发言啊!!

网友:
遇到过方正的但是是主板问题!你安全模式能进吗?

网友A:
用安装盘不要用GHOST版的试试,不行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安装盘不要用GHOST版的试试,不行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安装盘也试过,依旧蓝屏,如果是硬件,什么地方爱出毛病??

网友:
进BIOS设置里调硬盘模式

网友:
没有改硬盘 模式的地方 ,GHOST不成功的话,建议用安装版系统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安全模式也是蓝屏啊!!

na ying jian le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试试

网友:
BIOS 里把硬盘接口该成IDE

网友:
我是来看大湿们怎么解决

网友(2012-09-15):
刷个boss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硬件问题了 。  我碰到过一台联想 的 能ghost但是恢复时 一解压 就不动了。什么深度 ylmf SP2安装版均无效。没办法, 后来换了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闪遇到
运行到滚动条那是CPU问题!

网友:
内存,显卡,硬盘,主板,电源皆有可能。

网友:
BIOS硬盘模式,IDE,ATA,ACHI  切换着试试

网友:
刷BIOS吧  然后干南桥

网友:
这种修死人的 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进blos设置一下,在老的主板也能进bios的

网友:
如果你硬盘内存都换过了,估计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改下硬盘接口试下

网友:
不行就换一板子

网友:
系统,驱动没打好,硬盘内存显卡cpu

网友:
问题有时可真怪,遇到真纠结.

网友:
蓝屏你也要把代码发一下呀,别人是猜不到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内存硬盘测下,不要光盯主板

网友C:
bios里更改硬盘模式试试,不行就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那个肯定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拆开看下主板电容是否鼓包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试,一般BIOS的硬盘很好找的@@@没有那没办法

网友:
如果配置允许建议你装的WINDOWS 7的试试。

网友:
确实是难题,让我遇到,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