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格对硬盘损伤究竟有多大???

楼主(2012-08-06):
比如低格多少次,硬盘就废了,我一个WD1600AAJS低格了3次,影响有多大???

网友:
这个真的很难回答了,先要知道你的硬盘是新的还是旧的,低格本人认为是最保险的了。

网友:
硬盘的工作就是2个,“读”和“写”,低格也是如此。只是进行低格操作时,磁头频繁进行,相对来说,寿命是会有点影响,但并不是特别大。
只要你不是没事就对同一个硬盘低格,基本上没事的。

网友:
低格这个词,是对于早期的硬盘,使用CHS地址的盘,才有效果的,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低格了,只是一种清零而已。

网友:
IDE盘、用低格工具低格、比清零慢一倍哇!!

网友:
串口硬盘 低格时找不到硬盘 用什么软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