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屏幕接口的一些信号问题探讨

楼主(2012-08-06):
以CQ32的接口为例,提几个问题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如图:

第一个问题:LVDS信号用示波器(普通100M)是否能够捕捉到波形。
第二个问题:LCM_CLK和LCM_DAT是什么信号,是SM总线吗。
第三个问题:不上屏(就是不接屏线),接口上是否还有信号。
第四个问题:LCMVCC(第一第二引脚)是屏供电吧。
第五个问题:DMIC_CLK和DMIC_DAT是什么信号
附上CQ32图纸 HP

网友:
是屏供电 应该可以打出来的  信号你跑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有高手能详解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LVDS信号用示波器(普通100M)是否能够捕捉到波形。
      用模拟的只能看到一段灰色区域,和无波时的区别比较大,能看出来。数字的没试过。
第二个问题:LCM_CLK和LCM_DAT是什么信号,是SM总线吗。
     这个是屏上的IIC通讯总线,也就是SMBUS。检测到什么样的屏就是由这两根线来读取的。刷屏码片也是由这两根线写入的。

第三个问题:不上屏(就是不接屏线),接口上是否还有信号。
    不上屏,LVDS部分是无信号的。只有第二个问题中的SM总线上会有一次检测波。
     另外,第二个问题中的线路断线或短路也会造成LVDS部分无信号。
第四个问题:LCMVCC(第一第二引脚)是屏供电吧。
     1,2引脚是屏供电。3脚是SM总线供电。3脚没电压会造成你的第二个问题中的两个信号不正常。无法通讯。也就是检测不到屏。
第五个问题:DMIC_CLK和DMIC_DAT是什么信号
   这个进了声卡,好像是麦克风的两根线。

补充:亮屏过程是:1.    3脚有供电。
                           2.     4,5脚有一串波。
                                                     3.        开启LCMVCC, 这步很重要。如果测不到这个电压,说明前两步没有完成或者这个供电开启本身有问题。
                           4.     开始发出LVDS信号

                            5.发出高压开启信号,点亮背光。
                            6.亮屏显示。此时花屏或显示不正常,要么显卡,要么LVDS有断线,要么屏有问题。或者屏码片没有给出正确的屏参数造成。但是到这步,至少屏是亮的了。

强帖,够详细,之前老看这里,没仔细研读过

网友:
谢谢这位师傅的详尽讲解,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5楼的哥们很给力呀

网友:
就是给力啊、、、、

网友:
解释很详细呀,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