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GF78V40 自动上电,跑代码2A掉电

楼主(2012-08-06):
测短路OK,上电自动上电跑代码2A掉电,测开机针电压只有0.6V,跑线IO经过一个电阻连到开机针,把IO68脚挑起测开机针有3.3V,IO坏了,换了一个IO不自动上电了,测开机针3.3V,短接开关,不触发,开机针短接电压拉低了,测68脚却没被拉低,跑线发现IO经过一个电阻到开机针中间还有一个上拉电阻,测电阻阻值为0难怪没法拉低,找了一个822的电阻换上又自动上电,开机针只有0.7V电压,电阻换大了?在换了一个102的电阻,不自动上电,点开关上电跑码了。。(83627DHG)

网友(2016-11-02):
实地的 高手呀   修板轻尔易举

网友:
是断路吗? 阻值变小  应该也有电压啊。

网友:
是IO坏了的  把电阻烧的阻值变小了?

网友:
磐正AGF78V40   68脚的IO是什么啊  能发个图让我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