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上网本,板号ZG5 ,屡烧CPU供电芯片,不装上下管也烧

楼主(2012-08-06):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ACER上网本,是广达的ZG5,N270板载CPU,供电芯片ISL6261,上面烧一个洞,供电管是双MOS合一的,被拆掉了,打开图纸,发现和AS6900的脚位一样,先换上一个全新的ISL6261和6900供电管,上电到0。15A掉电,再测6900的567输出脚和上管的G极8脚通了,拆下6900放电,还是通的,拆下ISL6261,5678不通的,再换上一个新的ISL6261,不装6900,通电后5678又通了,放电也是通的,明明没有装MOS管,电源芯片不输出G极的驱动方波,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源芯片损坏的呢,下了再装上去,不通电的情况下是好的,一通电就GS对短。

网友:
师傅!呵呵!你也遇到这种让人傻眼的问题啦!最近生意不错吧!

网友:
屡烧MOS管,屡烧IC,业界难题。。。。。
继续换IC,祝你好运。。。
我上次换笔记本IO,,前四个坏的,,最后一个才好的,,。。

网友(2014-12-14):
这种机器修好还好点 没修好还得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