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d0

楼主(2012-08-06):
诊断卡跑d0不变,cpu用手去摸发烫,内存 显卡拔下,一样d0,求高手指教!
cpu
显卡

网友:
秒杀 做北桥去吧

网友:
775的看下座子有没有虚焊

网友:
我看你秒杀不了,今天刚好修道一块板,同样跑DO换IO搞定,这个还是按照主板时序好好检测,楼主下次请写好版型,什么牌子您都做了那些测量,这样才能分析师哪里出问题。

网友:
先测供电 几代内存 如果是 2代 有个1.8 和3.3 先测这两个

网友:
我觉得不 是北桥的关系吧,

网友A:
为什么我师父修板很少用到诊断卡 一般就是看电流

网友:
看cpu槽 不行的话就是供电不够 bios刷一下

网友B:
把硬盘插拔一下试试,上次我电脑也是D0

网友:
没有详细的指标难以分析

网友B(2012-11-30):
我的主板是精英 K8M890M-M开机无显示,键盘灯不亮无反应,诊断卡刚开始一开机就停留在d0上,取下内存也不报警;被我擦试下内存后,现在我开机直接停留在FF上不走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绝?

网友A:
内存条故障,或显卡,其他的不太keneng

网友:
把条子拔了看看 如果还是这样 就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一般就是 BIOS 要么就是桥

网友:
一开机跑do还是,如果不是一开机就跑的,前面还跑了几个码,在跑d0的话 就先换条好的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就测下内存供电 mos管供电正常不,单桥的就先压下桥看看

网友(2013-06-14):
我有个跑D0的,断线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个cpu试试,不行就做桥

网友(2013-08-19):
我的也是跑D0,不装内存包内存的警报,装上就不报警了,但还是不亮,清了下CMOS再次开机滴的一声亮机了 此板修复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2014-06-01):
我手里有个G41R也paoD0

网友:
发烫只能说供电有了 看看其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