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电视32寸以下350含件包好32寸以上500元含件包好并保修半年,这个收费价格怎样

楼主(2012-08-06):
修液晶电视32寸以下350含件包好32寸以上500元含件包好并保修半年,这个收费价格怎样?这个价格包含了修液晶的风险费或其它有可能失误造成的费用。

网友:
32寸以上包件500要是国产的还行(液晶面板除外),进口的你肯定吃亏,70寸夏普液晶电视如果坏了(不含液晶面板),你包件500不赔死你?

网友:
说的对,还加一个补充,元件特贵的另议

网友:
要遇到屏不能修复的咋整,也包修好?不能一概而论吧

网友:
我看有点危险啊!!!!

网友:
都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我认为还是检查后再报价,这样双方都踏实点。

网友:
不检测就报价,还修液晶电视32寸以下350含件包好32寸以上500元含件包好并保修半年,鄙视你这中,维修报价,就好像我们这里的修好液晶显示器40全包

网友:
如何報價,真傷腦經

网友:
还是检查后再报价才合理

网友:
就国产而言,实际上是可以的,有点风险,但一般情况下是可行的
就技术而言,和液晶显示器差不多

网友(2012-09-05):
前几天有个飞利浦42pfl7422电视视频输入坏了,报价500,配件500,一分没挣,挣了快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