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和g450昨天正常使用,今天就不开机了,怀疑有通病!!!求高手

楼主(2012-08-06):
昨天接到一联想g460.客户反映说昨天还用的好好的,温度也不高,今天早晨开机就启动不起来了。拆机直流电源伺候。,发现无待机电流,然后测保护隔离没问题,然后3.5v没电,继续测开机键的电压19v,心想怎么这么高。没找到合适的图纸,问问在座的各位遇到这种情况的没有,??下午有接到一个g475也是一样的问题,还有个g450也是一样的问题,在线等待大侠们的答案!!

网友A:
我晕,没待机也叫通病!没待机你查待机电路啊!怎么修什么都喜欢说通病!哎。,。。

网友:
这还真帮不到你,找图纸查相关电路。这机子BIOS爱坏,刷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没待机也叫通病!没待机你查待机电路啊!怎么修什么都喜欢说通病!哎。,。。

bios容易坏也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2014-07-02):
G460通病BIOS,G475也许是CMOS电池。G450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