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K8M890M2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06):
该主板是威盛芯片组,经检查,无内存供电,无桥供电,也无总线供电。先按照AMD上电顺序,应该先修内存供电,一般而言,内存供电出来后,其他供电也该出来了吧。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是W83320,以为它坏了,马上换掉,故障依旧,无内存供电!其他供电仍然没有。桥供电,总线供电都受另一个电源管理芯片W83304控制,桥供电和总线供电的场管G级都无电压,但是桥供电的场管D级却有0.64v 的电压。又以为是W83304坏了,换掉,故障依然!
      最后没办法了,就试着把桥供电的场管换掉(主板上标注的是Q35),没想到一切供电都出来了------桥供电1.52v ,总线供电1.21v ,威盛芯片组需要的2.5v 电压也出来了,内存供电1.93v ,cpu供电1.43v 。正常跑码。
   虽然糊里糊涂修好了,但有疑问没有解决------1.-按照时序,应该是先修好内存供电,其他供电才会出来,但是这个板子不是这样,而是先出桥供电,才出其他供电,与AMD上电时序不符合;2.这个主板明显是桥供电的场管坏了,但是就算它坏了,它的G级也应该有控制电压出来才对,因为W83304是好的,但是G级电压为0,连产生总线电压的场管G级电压也为0。不合理啊 3.这种情况下,内存电压芯片W83320控制的2个场管G级电压也为0,也不合理啊。
   请哪位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M2VLE-RH吧,这种板的通病,换两个桥供电就好。

网友:
这两个管子功耗大,换完最好加个散热片。北桥平常工作温度也高防止返修最好加个风扇。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Q35坏会造成W83304做欠压保护动作,而W83304控制着主板上的大部分时序,进而全板无供电。不必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Q35坏会造成W83304做欠压保护动作,而W83304控制着主板上的大部分时序,进而全板无供电。不必 ...

这个解释很合理。懂了,谢谢!

网友:
上电时序一直搞不清楚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Q35坏会造成W83304做欠压保护动作,而W83304控制着主板上的大部分时序,进而全板无供电。不必 ...

精彩,实在的学习

网友:
不错的经验  路过学习了

网友:
amd的上电时序就应该是先有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