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 触发失败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08-06):
上网本  待机0.03A  按开关没反应
  开关我测了有电压  我测I0晶振的时候一端为0.42 另一端为0.80是不是不正常
  晶振二端电压相差多少为正常。
另外他的晶振是个32.9CXX的《忘记的》 不是32.768  能用32.768的代替不

刚才在论坛看到烧机法,求解怎么个烧法?

网友:
测下关键点电压,把bios电池拿下来,放下电试验下

网友:
按不触发的思路维修就是了

网友:
上网本线刷BIOS  在加焊下IO

网友:
烧机法,是针对短路维修的。

网友:
烧机法只对短路有用,建议你还是先系统的培训下

网友:
.我知道烧鸡法是针对短路修的。看来以后只能一个一个的发了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吧